东芝Satellite M20 电流跑到0.9几掉到0.58 求解?

楼主(2011-04-16):
今天收了一台东芝Satellite M20,不开机,集成显卡,电流跑到0.9掉到0.63,我一看不过显卡,加焊北桥两次,无果现在电流跑到0.58不懂,有时又能到0..99可是很快又掉到0.58,求解,是北桥的事吗,还是别的地方,请高手们给点思路
不开机

网友:
既然能上电,先把几个条件量一下,看看几个电压正常不正常,然后再动桥,不行换个北桥试试吧,总是加焊,有时候不行

网友:
昨天碰到一台NEC机器,电流也是这样跑的,搞了内存条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先考虑这款机器的通病,先换掉电容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