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ipad不会修 郁闷中

楼主(2011-04-16):
    前段时间接到一台ipad   来的时候开不了机  接电源开机也一点反应没有!
就拆开看了下里面  也不知道坏那里了  感觉不像主板有问题像是软件的问题
   没办发又不会修只好拿到专门修苹果的地方去 晕同行都要价400 。
  和客户报完价同意维修  修完后我拿回来看了下 感觉对方都没有拆过机器!
   是不是这个机器软件出问题也会不加电啊、?

网友:
有没有经常修到的啊, 这个一般爱坏那些地方啊?

网友:
是不是刷了下固件就好了。

网友:
应该百度一下!估计就是刷了固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业性东西,百度不出来的

网友:
这类东西固件问题,也是不开机的,不过看电流会有轻微反应,前段时间修了台3GS,那电源芯片爱坏,通病啊。

网友:
如果是维修站的话好象多是直接换扳子的吧

网友:
专业的东西,百度上还真找不到。又没图纸拿他还真没办法

网友:
LZ是去的苹果维修站,还是同行呀,如果是维修站的话,保内应该是免费的,如果是同行的话,有可能就是重刷一个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的是同行  专修苹果的!

网友:
什么型号啊,维修这么贵了,买台多少钱?

网友:
苹果很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