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显卡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4-17):
我客户一台台式电脑正用着突然自动关闭,再也打不开机了,打开机箱拆下显卡再加电,可以加电,再安上显卡,故障依旧,换电源再试,可以电,显示器上不能显示,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问题补充:换另一块显卡可以正常开机,问题就是在显卡上,显卡这样的问题如何检修啊

网友:
不懂修的话出给我修吧,这年头像顾客一样的新手太多了,上来就问怎么修,自己都没有动手,什么信息也没有反馈上来!!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GPU有没有坏,没坏做BGA一般都会好

网友:
pfvl2008你能修好吗?修理费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pfvl2008你能修好吗?修理费多少?

网友:
是啊,3楼的朋友你修个显卡多少钱啊

网友:
呵呵 我也修啊  我是江苏的,离你近的话给我修 哈哈

网友:
换硅脂试试。

网友:
修理费多少呢?

网友:
应该 供电管短了。

网友:
修好,是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短路了  不过我不明白你换上电源怎么也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