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修T61都更换什么样的显卡?

楼主(2011-04-17):
T61现在修的挺多的,但是一直为显卡芯片问题烦恼,以前都换改良版的740芯片或者741芯片,最近订不到了,后来只能换改良版的771芯片,还是测试版的,上次发现订过来的771改良显卡特别像打磨的那种,上面有明显的打磨痕迹,好几片编号什么的都一样,而且是10年的771还是测试版的,感觉挺不可思议的,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如何对待T61显卡门事件

网友:
IBM T61 R61的独立显卡机型采用了英伟达公司的GO86-740-A2显卡芯片,使用时间久了会出现花屏、多屏显示、开机黑屏等故障,这种芯片一但出现问题后如果不更换而是用原来 的芯片加焊,最多使用一二个月,故障就会再显现出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显卡芯片;
    目前此显卡为销售紧俏芯片,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我维修的是重植球,保二个月,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重置球用不住,我一般都是换改良版芯片,但是现在改良版芯片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