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ATA硬盘

楼主(2011-04-17):
安装SATA硬盘
随着i915/945等新一代主板芯片组推出后,硬盘的连接界面也从沿用多年的Parallel ATA(并行ATA,以下简称PATA)界面,逐渐转变为设计更先进、速度更快的Serial ATA(串行ATA,以下简称SATA)界面。不过,由于SATA界面的外设在现阶段仍然属于是一种比较新的硬件,因此在安装时若不留神就会遇到困难。为此,在这里与大家探讨一下有关安装SATA硬盘的知识技巧
一、硬盘的安装

  与旧式的PATA硬盘一样,SATA硬盘的连接线分为一条7-pin数据线和一条扁平的4-pin转15-pin电源线,但SATA硬盘的连接线比PATA硬盘连接线要细小和扁平些(图1)。这些接线一般随新购买的主板提供。要是没有的话,在电脑市场中也可很方便地购到。安装时,把数据线和电源线一端接到硬盘上,另外一端的数据线则接到主板的SATA插口中即由于接线插头附有防呆设计,因此不会有插错方向的问题

网友:
这个算不算是原创啊,我觉得楼主还是讲一下主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好一点!!

网友:
太精辟了

网友:
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户需要在系统通电状态下以Hot-Plug(热插拨)方式安装SATA硬盘,必须先装好4-pin转15-pin电源线,并把15-pin插头接到硬盘后,再接上数据线,否则会烧毁硬盘的电路

网友(点评):
这个有用,以前从来没注意过,以后会注意下。

网友:
二、主板BIOS的设置

  目前,主板支持SATA界面一般借助于两种方式,即主板上南桥芯片已经内置SATA功能和单独的RAID/Serial ATA控制芯片。前者通过主板南桥芯片(如Intel的ICH5/6南桥芯片)来实现,故需在主板BIOS中对IDE模式进行设置。按主板的不同,BIOS中有一项名为“IDE Configuration”或“On-Chip SATA Mode”的设置项目,一般提供AUTO/Combined/Enhanced及Non-Com-bined等4种模式,其意义解释如下:
 模式效果
AUTO 让BIOS自动检测
Combined 最多同时使用2个SATA及2个PATA设备
Enhanced 最多同时使用6个设备,包括SATA及PATA设备
Non-Combined 将SATA设备自动模拟成PATA模式工作
在多数情况下,选择“Enhanced”模式可获得最佳的性能和扩展性,但对于老版本操作系统及部分DOS模式下运行的软件(如旧版GHOST)等,却有可能出现兼容问题。如果你不太放心,最好使用“AUTO”模式交由BIOS自动设置

网友:
这个算原创吧。。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这样也能得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