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20 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1-04-17):
DELL N4020
版号DJ1
该机器有AMD 和intel 两种  基地没找到图纸 朋友给的 图纸是intel 集显下面有上传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顾客送过来 电池还没拔下  键盘进水 不是很多
把键盘拆了  发现下面有进水痕迹 不是很多(DELL 新机型很好拆)!已经干了!打了下各个电感 没有发现明显短路 上可调电源 电流0.18 明显偏大 有轻微短路!
待机 测电感待机电压 发现PL4601 只有1.08V  PL4602 只有0.6V  电压明显偏低 该电压是由TPS51125 产生的 摸芯片有发热!犹豫芯片负载短路也会引起发热 测芯片17 18VREG3 VREG5 对地 阻值正常 电压分别有3V  5V 测供电16 VIN 19.8V 正常 测3 VREF 1.02应该正常  测完这些正常理论上应该 出3V  5V了!最后测各个反馈 经过的电阻 也基本正常 没有出现偏大的情况!最后换TPS51125  待机正常了0.01 按下开关DELL 出来了!

虽然进水位置不在TPS51125这里 但是哎~~~~~想坏起来怎么都会坏!

换TPS51125 还有个小插曲  因为测的是电感 TPS51125 在反面 正好有个朋友在聊天 不小心把TPS51125换到TPS51116上面了,还好有个习惯还完芯片都要去打下各个引脚对地 防止虚焊 烧上管 测到17 18 结果对地 下芯片前我刚测过 是15对地 最后发现换错新片了!所以做事情还是要专心!还有还完芯片最好测下对地 防止虚焊 烧上管 扩大维修范围 特别是BGA封装的那种!最后上传图纸

网友:
细心 点好啊。

网友:
  楼主,13脚电压正常不呢?  会不会是开启信号不正常呢? 不过有芯片先换换也不错。

网友:
楼主真细心,上回修台sl400摸到待机芯片发烫就直接换了,换上还烫,又再换,最后发现EC短路了,唉。

网友:
一般情况下VREF都是2伏的,明显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3PIN   都没接电阻  EN 是自身内部产生的!

网友:
都这样能修好还是或简单维修,我看图都眼花,哎

网友:
楼主修好机器不把bios读出来
我送上一个
dell n4020 intel 集成 dj1

网友:
客户的机器 在等的 不好拆BIOS 读出来!

网友:
好啊`找到BIOS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新手,一直有个问题搞不清楚,为什么上管G极悬空就会烧呢?

网友:
学习了,分析真仔细

网友:
华硕的TPS51020也会这样,但是换了也不会好

网友(2015-05-28):
芯片换错了你够幸运的,还好没加电。

网友:
老本现在还好点 新本现在不怎么好修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细心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呢???????

网友:
说实话我不想回的,实在是为了下载分。

网友:
还是修这种的好修的爽啊

网友:
细心才能完胜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