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修本用示波器

楼主(2011-04-17):
请教下大家,现在修本一般用多大的
示波器
,100还是200M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307715749
上面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过的,感觉和个玩具一样
示波器

网友:
确实是个玩具,还是买个大点的 100M足够用了

网友:
示波器好没用过啊。。

网友:
像个游戏机啊,哈哈。。买个二手模拟100M更实际

网友:
去一些 二手家电看看 有的话 更植

网友:
我也要买一个二手的,不知道数字好,还是模拟好

网友:
还是模拟的好,
数字的带宽高,但延迟严重,显示方面惨不忍睹。

网友:
我也在纠结于、弄个什么样子的示波器玩玩。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同样的100M,还有其他方面指标的差别,如实时采样率等,贵的还是好的哦

网友(2011-05-26):
示波器可不是好操作了,一不注意就搞坏了,但使用示波器找故障是快啊,晶振,复位信号,电压,一目了然,好得很?我就一直用得了。关键是你的了解示波器旋钮功能,和显示在银光屏上信号啊?

网友:
示波器的使用,与测量信号的流程,问问DELL维修顾问,能给你很好的答复

网友:
不要买这种的,小小,这就是个玩具。测量是门学问,精度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