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洗hp1018激光头

楼主(2011-04-17):
打印出来的字比较淡.  打字正常 小字就是比较淡

硒鼓在其它打印机上正常

网友:
是整体淡么,有没有代换过鼓件呀

网友:
完全拆完,拆完后才能清洗到激光器!!!

网友:
不应该是激光器问题 应该是粉不好

网友:
如果是机关器,大字应该更明显才是!

网友:
我也赞同是粉的问题

网友:
1018的激光器在前面,把前面标有型号的那块面板拆掉就能看到激光器了,你那问题不像是激光器问题

网友:
粉,或者是分离电压不够

网友:
如果是粉或硒鼓问题   那怎么这鼓换别机器打印正常呢     我看问题  就处在本机子    虽然不一定就出在激光器上

网友(2011-05-17):
粉加错也不对,你说的别的机器上正常使用,只能分析激光器问题了

网友:
只要鼓在其它机子上能正常使用,那么应该是激光器的问题,清洗一下再看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
如果不是硒鼓跟转印问题的话
很简单
这款机器的激光器在前面
两边的侧盖打开,把前盖取下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见激光器了,不过别高兴,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把硒鼓取出来,你能看见机器靠前的位置是有一块金属板,两个手的大拇指同时在金属板的两边用力,金属板就可以去下来了,这个是你就可以清洁激光器了

网友:
遇到过高压不足,也是导致这个故障出现过。

网友:
调整下激光的电压。会黑很多。
你硒鼓去其他地方打很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