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00

楼主(2011-04-17):
845主板,加诊断卡代码00,加478假负载测电压为,核心电压:1.76,总线时钟:0.34V,主时钟:1.76,PG信号:1.76,复位信号:1.76,短接复位针复位有跳变,内存供电2.56V。

异象一,核心电压随着时间的延长会慢慢增加,以0.01V增长,曾高到1.8V,之前的Q1曾更换过,怀疑是不是Q1更换型号不对造成的,有待于进一步排查;

异象二:主时钟应为0.45V左右,此时为1.76V,明显异常;

异象三:开机后,北桥发烫,暂时还无法判断其好坏,进一步测试中......

看假负载的参考数据,核心电压应为1.2----1.75,主时钟0.45V左右,复位信号1.5-----0跳变,PG信号1.5左右,无内核电压,无外核电压,无基准时钟;

网友:
修时钟部分,先看时钟电压是否正常,再看南桥有无PWRGD送给时钟。

网友:
查一下,时钟芯片工作条件,供电,14。318,vttpwrgd

网友:
测一下PCI插槽的时钟正常不!

网友:
学习,还亦有不懂

网友:
北桥有可能不正常!~和楼主的头像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