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机器装完系统解压时掉电

楼主(2011-04-17):
GHOST能完成  温度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解压时就掉电  硬盘已经换了也一样

网友:
解压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温度正常的呢

网友:
  我测硬盘测了2小时都没掉电  所以认为温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换CPU试试,以前台式机遇到过CPU坏了,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原因:温度、负载时否电压拉低等等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你先看看你的散热硅胶是不是有问题   以前遇到一台 在dos下 不掉点 进系统就掉电的本子  打开发现cpu涂了2种硅胶,下面的已经很干了,上面还涂了 一层新的硅胶 于是把旧的清理干净 重新涂抹 上电OK

网友:
   是笔记本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有时候电源问题会造成带不动

网友:
如上,CPU供电在负载时波形是否稳定,再一个就是南桥,我修到过南桥不良造成,解压掉电,不解压的都修到过

网友:
这种解压掉电的,你得看看解压到什么驱动的什么掉,如果是解到驱动掉的话,大多部分是显卡

网友:
解压掉电。那么温度怎么样。

网友:
联想14002  求助

网友:
你进PE能正常用不,行的话换系统

网友:
先简单的看看 在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CPU散热的问题,要不就换个CPU试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吧 ,肯定是散热片没有放好,活着螺丝没弄好。好好搞搞重新。

网友: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   是CPU的VCORE电容问题

网友:
试试每次掉电的地方是不是一样。

网友:
解压的时候掉电,好像是驱动问题
这样的问题进PE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