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的板子,偶尔能开机

楼主(2011-04-17):
偶尔能正常开机,不能开机测试卡报复位电路故障
rst灯长亮,试着换晶振开机正常,开几次正常以为好了,结果又开不了机故障一样。
打算换IO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看谐振电容啊,还有复位问题应该是南桥吧,可能有虚焊!

网友:
这重情况多为虚焊!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既然能上电,干嘛要换晶振??如果晶振坏了你还能上电吗??复位不正常应该检查电压和复位电路,时得进不得的情况最有可能是CPU座空焊了,压压座子看!!

网友:
cpu坐和南桥都有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看到传说中的六位测试卡了,在哪买的, 逛遍了武汉汉口电脑城没有发现一家卖的。淘宝买这小东西又不划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振电容被我去掉了,刚开始开机还正常了,开几次又显示那个代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桥北桥CPU座都压过了,故障一样,好像压IO的时候反而亮过
就是时好时坏的不确定了

网友:
CPU座呢 有没有压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电容一定要装上去,且要拆主板上同一个地方的电容,不可以随便换或者拆掉!!

网友:
cpu座  压下看看

网友:
加焊 南桥 一般晶振换一个不好就是南桥了

网友:
看看谐振电容啊,还有复位问题应该是南桥吧,可能有虚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87165

网友:
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拆了没装
现在故障现象是每次冷开机正常,二次开就显示上图故障
感谢大家回答,稍后再换试

网友:
小的板子CPU座容易虚焊

网友:
应该是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