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g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1-04-17):
我的主板是悍马ha06  870g 主办,正常用着的时候测北桥附近的一个mos管电压时不小心把s极和d极短接了一下,然后就没显示了,再开机也不跑码,测试卡显示有复位信号,我刚学维修,请老手们点下,是什么原因??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电源管理IC.  在换个CPU

网友:
北桥附近的一个场管,我觉得差不多是前端总线供电,你看一看这个场管是否坏了,如是坏了的话,cpu没有vttfsb,主板当然不跑码了,换一下场管就ok了!

网友:
谢谢,一会拿去修修去

网友:
那个mos管上有电压吗?换一个也不行吗?

网友:
没工具,换不了,拿到科技市场也都不给修  晕死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