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时屏幕会变黑??

楼主(2011-04-17):
得实AR-600的机器,打印时,显示器屏幕会变黑,不打印就正常,一打印变黑,打印电缆也换过????请教大家!!谢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主板接口电路有没有可能有问题,请大家帮忙?

网友:
初步怀疑是接口板的问题。可能有短路的地方。还有先重做个系统,重新安装打印机驱动。

网友:
接口不可能是那样的问题

网友:
             等待解答中

网友:
驱动问题比较大,打印机能正常打印吗?

网友:
电源板问题

网友:
不好说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