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声音怪问题!

楼主(2011-04-17):
此机器听音乐时 内置喇叭 时响时不响 。插上耳机后 耳机响内置音箱也响,而且喇叭正常不会出现时响时不响问题。耳机口也换过,系统也解决过。就是郁闷不知哪里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问题

网友:
应该是插孔的问题。换插孔吧

网友:
耳机总是正常,功放面大,还有耦合电容

网友:
如果把耳机孔给摘掉 ,内置喇叭就没音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