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都跑E0、

楼主(2011-04-17):
两块主板,一块富士康c31,一块梅捷965.出现同一问题,跑e0,各种板卡都换过。问题指向一定为主板。求维修思路。
跑E大多都是 内存方面问题。。

网友:
DIMM槽供电及信号

网友:
c开头的话是没有过内存 重点检查内存 e开头可能与BIOS有关 仅供参考 最好都先刷下bios 有很多疑难杂症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跑eo代码一般为内存槽问题,你要查下,内存的供电,和信号,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最好,打一下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放电,再刷BIOS!!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各个供电,如总供电,负载供电,和SPD 供电。
同意楼主:
0.0
黙唸、緈諨ぁ
同意楼主:

网友:
E0应该是到显卡的显存检测了,你的主板是集成的吗,如果集成的换换内存试下,不行就是北桥,如果独立的把显卡多插拨几次,有可能插槽松或接触不好

网友:
内存供电 CPU供电都测了吗

网友(2011-06-25):
我也有两片富士康主板是这个样子!BIOS刷过了!求思路

网友:
现在后期的主板有些不跑马的哦 要注意

网友:
E0也有可能是CPU不兼容导致的,换个高点的CPU试试

网友:
首先目检,在测量内存的供电,系统总线,SPD,时钟,都不行那就刷个BIOS,再不好直接加焊桥,或者换桥

网友:
先看供电,后复位,在时钟。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换u试,再不行测一下内存工作条件.....还不行北桥了,打阻值.................

网友:
请问在EO之前还跑了哪些代码呢?一般我修主板都是先放电看OK了不.不行的话把桥压住后再开 看跑不跑码.如果南北桥都压了还不跑码就量供电正不正常.如果供电正常就刷BIOS.刷了BIOS后还不行就再加旱桥.还不行就直接换板 哈哈.. 因为修一块主板一共也才二三十没必要去花上很多时间

网友:
五楼的小师傅说放电,.我只遇到过跑00的板子放下电有的或许会好,,但已经跑码了的板子我是没见过放电还有效的 呵呵 感兴趣的话加我QQ互相学习下吧457080194

网友:
CPU座也有可能、

网友:
看下cpu供电

网友:
有的板子跑E0正常啊,换CPU试试

网友:
嗯,一块板子20分钟修不好!直接报废!

网友:
我挺有兴趣的!  是新手···(等下加你哦)

网友:
EO可能是CPU座,

网友:
是不是你的内存条有问题呀

网友:
向大家多多的学习了

网友:
有没有报警啊

网友:
诊断卡只是借鉴的。。具体的你要仔细的查下。。换个U试下

网友:
先刷bios  后做桥

网友:
放电 刷BIOS 都不行 换个槽试试 也可能码不全 没跑完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2011-12-14):
这个多是内存的spd供电没有啦,3.3v的。查一下内238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BIOS问题或者CPU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