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37S屏花屏,加闪屏????

楼主(2011-04-17):
昨天一客户拿F237S笔记本过来,开机后,屏就很花,用手掰屏,花屏和闪屏开始变化,有时不花也不闪,很正常。

我把屏线清理后,重新插拔过几次,还是老样子。
花屏的时候用手按着屏电路板,就会变好。难道是屏坏了吗?我把屏电路板上的接品和大芯片加焊了一次,效果有好转,但还是会出现问题...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请指教!!!

网友:
换块屏试一试 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 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屏接口处的问题,我也有接触过这类的问题!修不了,只能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