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普通12V高压条接18V会烧吗,看见高压条上电容耐压是25的
问题
z4654688
现在出来20几V耐压的 具体我忘记多少了 以后弄那个用用就行

网友:
新安江
基本上会烧!

网友:
没问题的
新安江
别误导他人!

网友:
电容上标有25V,说明高压供电是12V的

网友:
一根高压多少钱?有时间来发贴问,还不如接好了试一下会不会坏。

网友:
放心干把,没那么容易烧

网友:
通用高压板都是10-19v通用的

网友:
楼主 做好了发个答案来 求

网友:
不要超过20V

网友:
市面上有种通用高压条过压会不启动高压。我们称之12伏定压条。大部分通用高压条都不挑电压,但是灯管的寿命就难说了。高压电路能修不换

网友:
看价格 便宜点的不要超过15v 好一点的可以用24v 呵呵

网友:
12V的目前是不会坏的,但是时间用不长久.

网友:
你最好在电路中串个电阻否则不会用的时间太长
xuan5312
你串电阻用过吗? 2A以上的电流, 串什么样的电阻?

网友:
BBKI518
的帖子
好用的很,我还担心会烧呢!!

网友:
可以用,试试吧。

网友:
好用的,我曾经用过5V到19V上呢,用了2个月后来烧了

网友:
我换过,不过不稳定

网友:
能不能使用要观察。我一般是这样观察滴。
将该高压条接在带电流表的直流可调电源上,调到12V使4灯全亮,老化3分钟后记下电流值,将其乘以12得到12V下的功率。然后将电压调到18V,用18乘以新的电流值得到18V下的功率。将两个功率比较,差别在1瓦以内的表示可以使用。
比如我有个12v的4灯高压条,12v时电流为1.48A,18V时为1.04A,功率差=18x1.04-12x1.48=0.96瓦,表示可以在18v下使用。
能不能在高一些的电压下使用并不是取决于它使用的电容耐压,也不是器件的耐压值,关键是升压线圈的初级电感量。
新安江
器件的耐压值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参考因数! 大部分SOP场效应管的耐压在20V左右。最高的30V。

网友:
可能我表达得不是很清楚,并不是取决于电容、器件的耐压值,意思是耐压50V却不能用在50V上。新斑竹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