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白屏 后黑屏。合盖后再开屏亮

楼主(2011-04-17):
ibm 运行正常。白屏后黑屏,合上盖再打开能点亮。无其它故障。求维修思路。

网友:
可能排线断了或接触不良

网友:
排线有很大可能性

网友:
休眠开关出现的问题

网友:
排线的问题确实很大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线没接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