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问DDR3内存用什么主板最合适。。

楼主(2011-04-17):
求问DDR3内存用什么主板最合适?手头一些坏的三代内存,不知道选哪个板合适,有修过的兄弟说一下。。

网友:
P45 部分支持  P55  H55   P67    等等,现在新出的主板都是支持三代内存的

网友:
修内存的板很重要,不是可以支持就可以,有板虽然支持三代内存,但是如坏了一个颗料的话,就不能点亮,但是有的板就可以,所以说还是要选好主板!!

网友:
可以卖掉撒

网友:
。。这话问的。。 只要你能插上去就能用哈

网友:
贝贝老师有说过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G41 Q43 Q45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