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L老烧南桥网卡的维修

楼主(2011-04-17):
今修,一台华硕X51RL的笔记本,刚拿过来是+3VO短路,量+3.3V大电感只有2-3欧,查图纸,此电压经过南桥,随即就把南桥取下,再量+3.3V大电感,变为28欧,感觉阻值还是偏低,于是,就把网卡拆下来,拆完网卡后,再量此电感,有100多欧了,此时有点高兴,随即找了个SB600的南桥上上去,一模一样的网卡上上去,一段时间后,插电,按开关,还是没反应,这时再量+3.3V大电感阻值又变成2-3欧了,难道又烧南桥和网卡了,随即把网卡取下,此电感又变成28欧左右了,然后又把南桥取下,阻值又正常了。坐下来,看了看板,查了很多资料,觉得这块板在待机下就应有3V,5V的,于是在没有南桥的情况下查为什么不出三五伏,我自感觉对华硕的上电时序还是蛮了解的,华硕的板要出三五伏,跟EC和bios有关,由于待机芯片是TPS51020,9PIN跟10PIN要有ENBL的信号 ,此信号,是由EC IT8511的48PIN经过电阻PR5121转换成的,而要发出此信号的关键条件就是:
EC工作正常后会产生VSUS_ON高电平信号,VSUS_ON将作为后面开启电压的Enable信号,VSUS_ON理论上是EC产生,但是它要与BIOS进行正确的AD交换后才会产生.
     于是再查,TPS工作的条件,唉,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为什么还是不出三五伏呢?正常待机电流是0.02,我的可调显示也是0.02,当我多插几次可调的时候偶尔变成0.09,为什么会变成0.09呢?这个时候,在变成0.09的时候我量了下+3VO的大电感,此时的电压为6V多,难怪,会烧南桥和网卡,+3.3V的电压为什么会变成6V多呢?于是再次查TPS51020的工作条件,发现6PIN有个100千欧的电阻 19V经过此电阻,从这个电阻出来就变成0.几伏的电压了,于是有下载了个TPS51020的PDF,对第6PIN的定义是这样的:DDR selection pin. If this pin is grounded, the device runs in DDR Mode. The error amplifier reference for VO2
is (VO1_VDDQ)/2, the REF_X output voltage becomes (VO1_VDDQ)/2 and skip mode is disabled for VO2,
Also, VREG5 is turned off when both ENBLx are at low in this mode. If this pin is at 2.2-V or higher, the device
runs in ordinary dual SMPS mode (dual mode), then the error amplifier reference for VO2 is connected to internal
0.85-V reference, the REF_X output voltage becomes 10 V, VREG5 is kept on regardless of ENBLx status.
CAUTION: Do not toggle DDR while ENBL1 or ENBL2 are high. (See Table 2)

大家有兴趣,自己找个软件翻译啊,我就不翻译了。
于是,就量这个电阻的阻值,我用的福禄克的表,居然没反应,于是从料板上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上上去,再量经过此电阻的电压,19V进去17V多出来,再量三五伏大电感,有3.3V和5V了,于是把南桥和网卡都上上去,进系统,修好了。
请教各位高手,解释下6PIN不正常,为什么+3.3VO变成6.几伏呢?谢谢

网友:
兄弟 我有块华硕80CR  TPS51020 被上家修没了 买芯片装上去 待机0.01  该测的都测了 就是不出 3V 5V 我以为芯片坏的  换了一个上去 结果就0.10了 芯片发烫  南桥挂了 负载短路 导致TPS51020 发烫!  刚才量了下 那个100K 电阻  阻值居然为0了!

网友:
哪个高手来解决一下  我和LZ 的疑惑  PIN6  和3 V 5V输出之间的关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量6PIN的意义何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里有个主供电啊

网友:
不是很清楚噢,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6脚的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是个疑问啊

网友:
6脚反馈比较电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后得到要比较的电压,调节两个电阻的大小可以得到设计范围内不同的电压产生。

网友:
51020 6pin 为DDR#,,我个人理解是是芯片VL电压的EN脚,

修到一个进水的华硕。这个电阻霉断了,不出5V 线性待机电压,

好像和输出电压高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看了一下说明书,PIN6 是一个模式选择脚,高于2.2就是一个SMPS(全称记不住了,就是开关电源的意思),而且REF_X会输出10V的电压,作为打开MOS管用。低于2.2V 就是DDR模式。REF_X就会变成一个参考电压输出。 这个脚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打开VREG5 线性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