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电池存在时不能手动触发

楼主(2011-04-17):
机型:A8S
故障:RTC电池存在时不能触发
过程:拆机后目测主板,除了一层灰之外,没发现任何明显故障。插上可调电源待机也正常,按键的3.3V也有,且可以正常拉低.这主板修过很多RTC电路引起的一些故障.包括不触发……取下RTC电池,发现可以自动触发.(现在的很多板子,在取下RTC电池后都是可以自动触发的.因为EC直接读取BIOS的信息)因为可以自动触发,触发后,看电流也正常跳变。那么就查手动触发电路吧。

找到D2000 VCCRTC输出3V正常。在往后查:

VCCRTC也正常送进了RTC模块。因为放上电池后就不能手动触发,取下电池可以自动触发。

于是把重点放在EC的手动触发这路。找到PM-RSMRTS# 测试发现为3V按触发键,无任何变化。RSMRST#这个信号大家都看过白皮书,我想研究的都很深。这里就不说多余的了。在测PMPWRBTN#信号,也无变化。说明EC没有正常工作,往前查条件吧。测了供电,时钟,复位信号均正常。当测到LIDSW#信号时发现问题了0V。直接拆掉休眠开关,回到3V正常触发点亮。

总结:休眠键引起的不触发这类故障碰到的很多,在维修中可先确认这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子好像LID开关爱出问题,我也碰过两个了

网友:
楼主思路真清晰  这现象我还没遇到过!不过学习了

网友:
这好像已经成了一个通病了,我也见过两个直接搞掉休眠开关就行了

网友: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  既然LID_EC一直被拉低那EC就一直不能工作,为什么不装电池能开机呢

网友:
我与楼上有同样的疑问,望楼主解答一下,另外为什么拿掉电池会自动开机,楼主是否也一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晕,这是华硕的通病啊,我们一看到这样的机器不触发的,就直接下休眠开关,准好

网友(点评):
说到此机通病哪只这一个啊。。我只是分析思路。。

网友:
这个信号,怎么会引起上BAT就不能触发?是什么原理?望楼主给予解答!

网友:
呵呵原来这样啊,不好意思,误解

网友:
ASUS的板子好多都是LID引起的问题啊

网友:
LZ可以解释点详细点吗?为什么不装电池就可以开机呢?

网友:
这机器 不要多想 先拆LID开关

网友:
呵呵,今天还遇到过个样的机子

网友(2011-11-24):
ASUS的机器这个LID很容易坏,修了好多了,但是有一点,为什么不上CMOS会自动上电,这个哪但大哥还能讲讲原理呀

网友(2012-09-03):
今天就碰到类似问题,M1330 正在修,疑问点也和大家一样,RSMRST# 拉低了,但为什么自动触发又可以呢?而且还能显示进系统正常。按道理 RSMRST#拉低 会掉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