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Q7T4用户存储器24C04数据。

楼主(2011-04-17):
  明基Q7T4偏色,清空用户存储器后,颜色正常,就是不接VGA信号的时候,屏幕各色交替变换,开机LOGO没有BENQ标志。
求个原数据,谢谢。

网友:
其实原来的故障也不用去清24这个存贮的,,

网友:
是原厂还是代工的, 这里有个原厂的,你试下

BenQ Q7T4 AT24C04.rar

315 Bytes, 下载次数: 9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谢谢,刷上你的数据好了。现在待机也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老师这种故障应该怎样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