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51主板,键盘失灵,修复一例

楼主(2011-04-17):
今天上午,接修同行七彩虹主板一块,客户说键盘失灵,还原故障后,开工,先上图

键盘口电源电压5V正常,键盘鼠标口一共四条数据线,有三条5伏,一条0.03伏,线索找到

四条数据线打值,二极体值一致都是611

说明,电压不对,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跑线吧,跑呀跑,一直到I/O的62脚,63脚,65脚,66脚,换吧

换后一切正常了
         正常后测量数据线的电压,是键盘鼠标,都是一高一低,从基地回来后,修板子,就是有板有眼了,您明白的

网友(2011-06-01):
回复 网友A:

VIA和sis芯片组键盘鼠标是南桥控制的,再让你见识一次

网友(2011-07-16):
从基地出思路就比我们这里自学的思路清晰.KB,MS有各有一个时钟,一个数据共4条线,电压有一条不正常,而对打阻数一样,说明来的供电哪一方向不正常,看来修接口要电压法和二极管接合使用才可以.

网友:
昨天就遇到了,键盘灯亮,电容拆了,还不行,,,还有哪里有问题,除io。。还有那个排阻不要,直接导通行不

网友(2012-07-11):
3.1

网友:
到过基地的好像都成大师了呀.

网友(2012-05-27):
明白,不过键盘鼠标失灵,就那几处爱出为题。

网友:
说的明白,很容易让我这样的新手看的懂。

网友(2012-02-15):
原创内容
就知道饼哥会来...
属于经典案例

网友(2011-04-17):
LZ在基地学过啊!不过一般情况下,这键盘鼠标的问题基本上就那几样东西。

网友:
键盘口处的滤波排容爱坏!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很到位
感谢分享。

网友:
是电压不对吗。会不是边上的电阻什么的老化导致的呢

网友(点评):
已经打值了

网友:
高手 啊高手啊

liuzhifei00 -5 禁止灌水

网友:
我也有一张815的主板,现象与你的一样,也是IO有问题,我都直接丢了。即时修好,也没有人买。不过有人修还要赚钱就另当别论。

网友(2012-04-30):
从技术角度出发 要修,积累经验 从市场价值来看 就当废品了

网友(2011-04-17):
三条5V一条0。03V,怎么样明显看到问题所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KB MS 各有一组时钟,数据线连到IO,IO把这个电压拉低成0.03了

网友:
恩  IO坏了容易造成键盘不好用的

网友:
键盘就是IO控至的吗,楼主高人也,学习

网友(点评):
INTEL NV AMD的芯片组都是一般情况是IO控制的,VIA ,SIS都是南桥的。

网友(点评):
奋斗小青年知道还蛮多滴

网友:
ps键盘就是io控制的饿  要是我 直接换io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电阻坏了 你换IO后才发现白换了? 哈哈 修板子还是要先易后难嘛,PS2接口跑线几容易

网友:
学习  今天有个客人的主板是有时可以用有时自动关机   那样是主板不稳定???

网友:
肯定是从电压不正常的点追线路,直到找到故障点。

网友:
我一直以为阻值正常电压就正常。。

网友:
有些板键盘鼠标用的不得,排容坏的几率还是蛮多的

网友:
感觉从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般,

网友:
从基地出来的都是思路清楚  秒杀的也多

网友:
学会啦!刚学会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没有测试过电源行不行,主板拿出来果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