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手 进来解答下被

楼主(2011-04-17):
我收了个本子 键盘坏的 屏幕坏的。
然后单接 键盘 和外接显示器 工作正常
但是问题出现了。我单接的时候
笔记本
的盖子合上就待机 请问是不是把 A盖断开就行啊。会不会出问题。本人电脑爱好者 非维修者
笔记本

网友:
我晕,盖上就待机这是正常的。。不待机才不正常。。。

网友:
狂晕 这个问题还用笔记本维修高手解答... 我给你解答 你可以在系统下设置 合上屏 不待机 在电源管理选项调...或者将休眠开关 拆了...

网友:
呵呵!也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

网友:
那是笔记本 待机 拜托

网友:
还 请什么 高手哦 你随便找一个 用笔记本电脑用1年以上的都可以帮你回答

网友:
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进来的

网友:
很怀疑他是怎么转正的

网友:
我懂,你想当台式机用嘛,俺 教你、看屏壳下有没有一个突起的小刺,如有就用刀干掉它。如无那就拆开屏的壳,可以拿掉的那片仔细用铁片探了试,发现有小磁铁的话干掉它,这个世界清静了。

网友:
呵呵 是啊啊 啊 啊 啊

网友:
不用动刀动枪的,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高级-在合上便携式计算机时-不采取任务措施

网友:
高手没出现,新手很多。。。

网友:
休眠开关被 压下去当然会待机,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俺等高手随便答答,哈哈哈

网友:
在电源选项里改动一下合盖时不待机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是笔记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网友:
又被你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楼主好历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