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40本子使用高分屏的问题?

楼主(2011-04-17):
     最近想把自己用的本子T40换成高分屏,显卡是7500的,原来用的屏是1024*768,直接把QD14FL02的高分屏(双6屏接口)装上,图像超大。如果按基地同行介绍的把屏线改0欧电阻,则加电开机掉电。从网上买来的屏线也没有双6的屏线,都是改电阻的。而我查T40所使用的高分屏LTN141P4-L02高分屏就是双6接口,这是什么原因?难道IBM有特殊技术?还是必须使用IBM
专用的高分屏?
    这个问题搞了好几天,也和很多人讨论,但都没有一个结果。

网友:
还在网上找到一个贴子http://bbs.itzhp.com/thread-3416-1-1.html,是关于IBM高分屏的,其中有一段话:
现在对IBM T4X R5X T2X T3X 机器的高分LCD 做一个分析 在这里我就用日立的14寸LCD SXGA+做一个分析 。请大家在上高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则LCD保险烧毁,重则主板烧毁。 切记看清楚,胆大心细。 日立为不同的电脑厂商出过几款高分LCD 1400*1050 型号为TX36d98VC1CAA TX36d98VC1CAB 我见过的还有TX36d98VC1CAE的 其他型号应该也有。这几种LCD中TX36d98VC1CAA是为IBM的机器上所装的LCD 其实这几款LCD的主体部分完全一样,只不过在为各个厂家之间生产的时候定义或者电路板上有所改动。 A和B/E的电路板完全不相同。 但是主芯片却是一样的。 在04年的时候我曾经折腾T22上高分,所以研究了好几种LCD。-------当然大家也是将近3K的损失。研究就是要付出代价啊,此事不提,呵呵! 此LCD的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后面的空实际在部分LCD上是有定义的。只是在电脑的屏线设计的时候这些定义都已经为空。此处不做为讨论重点) 在IBM的屏线上 一般默认第一根线总是——+3.3V. 而研究过DELL 和HP的部分机器 第一根线普遍接地。真得BS一下了,本来可以通用的东西被他们搞得非要买原装。 今天又有网友拿到了非原装的LCD 直接装上不能正常显示,这里的不正常显示,有时候为黑屏,有时候直接烧主板。 而这个系列的LCD的表现就是图象被拉宽了,实际上只显示出了1400*1050的很小一部分。这部分我没有图片了,不好意思。如果有其他图片,请青蛙兄弟来给我们补上!我就利用此帖子把原理和操作步骤说一下 。失败之后 ,3K多,坏了2块LCD之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其实也就简单得象一层纸。 一说就破。

网友:
再补发两个图片,一个是没有改动过的高分屏线,一个是低分屏线。

如果谁手里有T40,T41,T43P高分屏的码片资料麻烦上传一下,我写写试试,是不是码片的原因?如果有结果,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多人都没有仔细研究过,我自己顶起来。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吗?这几天我对换下来的屏进行了测试,同一型号同一批次不同笔记本的屏码片内容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换屏后要换码片的原因。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IBM R51的本子,屏是N150P3,是高分屏。该机的屏线就是双6高分的。

附图是双6屏线的图片。所以我现在搞不明白,IBM的T4X系列的高分屏线如果是单6的,单组LVDS信号的带宽够吗?

网友:
屏线上面的电阻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菲版你搞复杂了。

网友:
但我试了,开机掉电,根本点不亮。我这里没有未更换过的T4X高分屏和屏线,所以贴出来让大家发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