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明基洞液晶用半个小时黑屏

楼主(2011-04-17):
型号:ET-0003-N,用半个小时的样子黑了

网友:
楼主没有拆机看一下吗,拆机看一下一般电容鼓包,建议楼主先拆机检测后,解决不了再发帖  像这样连个目标都没有就发帖提问,不好给你解答

网友:
楼主,你的描述太模糊!作为一个专业维修人员给的描述要准确:黑屏,指示灯是啥情况?
单通过指示灯的颜色可以判断好多问题:指示灯灭:修电源或驱动板;指示灯正常绿色或一亮一灭,看看高压或灯管;指示灯桔色,查vga或驱动板。简单说就这样,再深点,我只会修不会表达了!

网友:
刚才没说详细,现在说详细点。刚才我拆机用我的好灯管,用了一个小时的样子黑了!没有鼓包的电容,细看了没有虚焊的痕迹!

网友:
你用你的灯管,在外面测试。灯管灭了?还是你换到里面,屏幕黑了?主要是指示灯的变化没有说呀?

网友:
你看看高压部分是不是自激震荡的,如果是加焊所有的高压部分的电感。c5707huoc5706,电容等

网友:
把电源板都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高压板,应该是电容的原因,换了就应该能好

网友:
拆开看下先。。看是否有电容鼓包。或本身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Benq的机子要么爆电容要么坏5707和9024 这些故障比例非常高!

网友:
这种很多是高压,还有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