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ZT-M

楼主(2011-04-17):
主板型号如题

故障现象:
如图,大圈里的八脚元件i6506和小圈里的R267接上电源后很快就热的烫手,
同时导致南桥发烫。
问:这两个元件起什么作用,八脚的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是南桥引起那个芯片发烫呢。  而且那个芯片不能代换的  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点评):
把那两个中的任一个拆下之后南桥就不烫了

网友:
是运放什么的,必须找一样的

网友:
请把你的主板的 故障现象描述清楚、是不是不上电还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点评):
南桥发烫肯定开不了机了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你从哪弄的?高人哪!

网友:
不见了电阻的图,只好重新上传一次

网友(点评):
厉害!能不能把全图传一份?那就太感激了!

网友(点评):
我邮箱anxuebin@yeah.net,QQ:1143489058

网友:
后端没供电南桥自然就不烫了

网友:
ISL6506产生3VSB给南桥和网卡用,待机时发热你可以拆下网卡试试,如果还不行那一般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点评):
ISL6506和南桥哪个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点评):
还有把6506拆下后,那个R267为什么也烫手?才一丁点个小电阻,手按在那里一会儿烫得像针扎一样。

网友:
你看上面的电路图就知道了,5VSB经过10欧姆电阻到达ICH7的F6脚,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没触发前南桥发烫,一般南桥挂了。

网友:
是运算放大器!!它们主要是控制三极管或者是MOS管的G极//     应该有管击穿了

网友:
咱论坛的高手越来越多了

网友:
南桥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我也是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八成南桥挂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后级短路烧前级了吧。排除3V3AUX产生给其他的供电就是南桥了。(先看下网卡、I/O等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还碰到一块有复位不跑马的,bios刷过了,io换过了,座和桥都加焊过了,不知如何再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换几个CPU 试试呗,,

网友(2011-05-17):
都换了好几个了,内存什么的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