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SL的笔记本开机显示画面后停在LOGO那里不动了!

楼主(2011-04-17):
接到一台华硕X50SL笔记本,刚开始拿过来是开不了机的。。拆开了以后。。通电竟然亮了。后来装好机测试。。开机了还能显示。。但是停在  华硕LOGO那里一直动不了。。只能重新关机,拆了硬盘,光驱,无线网卡,换了内存。。都测试过了。。还是一样开机停在LOGO那里。。求解答方法!

网友:
先刷BIOS程序试试、不行的话查南桥!

网友:
能开机但是在LOGO那里死机。。。如果BIOS放电的话。。还可以进BIOS  ?也是要刷BIIOS?

网友:
裸机试一下

网友:
放一下电试一下啊,

网友:
放点  看看吧  我觉得大概是 bios方面的问题

网友:
RTC供电偏低

网友:
当LOG的有一BIOS,二南桥。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一下OK

网友(2016-09-19):
刷BIOS 试试呗

网友:
你的基本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