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插适配器就烧!

楼主(2011-04-17):
旭日150插适配器就烧! 用稳压电源 插上瞬间短路 电流达到4A左右 从哪开始查?
电源

网友:
用电池能正常开机吗?既然短路了,肯定得先查保护隔离和各个大电感了

网友:
对啊 就是保护隔离电路 如果电池能用公共点应该没问题 如果不能用公共点也有可能

网友:
19v相关的电压

网友:
用电池不能开机 电池也没有电压

网友:
问题没有说到点子上啊,兄弟,

网友:
从电源口一路查,如果不好查的话,楼主可以用烧的办法,

网友:
拆掉二极管PZD7 就正常了 ,感觉是3887充电芯片坏掉了,换上一个新的二极管 又再次击穿,3887 18脚VCC 对地短路

网友:
插电源摸摸那里发烫,那么大的电流肯定有发烫的

网友:
换掉了3887 问题依旧,后来发现CPU的电容击穿了两只,换上之后 电流维持在0.076。。。应该是还有短路。。。

网友:
大短的,肯定是19v主供电短了,查查电感,mos管

网友:
主供电有短路,空板直接插电烧,方便找故障点。

网友:
把相关19V的IC都仔细量量,

网友:
主供电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