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N8X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1-04-17):
检测卡FF,CPU,内存供电正常。诊断卡CLK灯时亮时不亮,时钟好像集成在南桥里,是南桥桥坏了吗?

网友:
检查下别的时钟正常否

网友:
原来是CPU坏了,没想到呀

网友:
我汗!修板一开始就应该怀疑到U,内存什么别的。现在发上来直接说是U坏了?

网友:
写的太草率了吧,就说卡FF,然后说U坏了

网友:
那U换上别的板可能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