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325

楼主(2011-04-17):
开机不显示代码如图要如何入手  高手指点下我是新手啊!!!

网友:
诊断卡是跑马到24 25 还是开机就是

网友:
如果是单桥的话、建议加焊桥!

网友:
是跑的24 25 就停住不跑了

网友:
没过内存  啊

网友:
呵呵 可能性很多的  最好再具体点哈

网友:
内存过了  没插内存有报警

网友:
换过内存看下,查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再刷下BOIS
最后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桥的问题 单桥的  加焊下 或者换掉

网友:
差个26就可以显示了,显卡?还是北桥?

网友:
桥的问题 单桥的  加焊下

网友:
当25先查供电,然后摘下声卡和网卡,还当25就要查北桥

网友:
可以先刷个Bois看看,这情况碰到过。

网友:
单桥的跑25肯定桥问题 你用手压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过吧。

网友:
上次有块板跑25拆掉声卡搞定

网友:
桥问题,加焊桥。你看看代码表  是不是高速缓存没过,这样问题是北桥问题。单桥的就直接加焊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不过、

网友:
集显不过,加焊桥,鉴定完毕!!!

网友:
跑到25应该是没过显卡,测量AGP插槽旁边的三极管看,以前我碰到一块磐正754的就是因为插槽旁的三极管坏了就跑25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主板的是芯片组是什么样的呀,要是单桥应该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因该是亮的了!没有亮的话刷BIOS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子,不行的话就是桥的事了。

网友:
压桥能过。。。就动桥吧。。。

网友:
一般把网卡摘掉就能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