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的电阻电容标号有什么规律

楼主(2011-04-17):
我原来是修显示器的,在CRT显示器的电路板上电容电阻的标号很有规律.比如行电路,场电路,电源电路上的电容电阻标号很有规律,比如电源电路上的所有元器件标号的头一个数字都一样,有时侯一看元件的标号就知知道它是什么地方的元器件,不知笔记本上的元器件的标号有没有这样的规律.

网友:
没规律。很多板根本就没有标号。

网友:
多数华硕代工的一般会在较特殊的部分加注字头,如电源部分所有元件加有P字头。IC冠以PUXX,电阻以PRXX,电容以PCXX,场管则以PQXX标注。

网友:
大部分主板都是直接用C,R来表示,没有什么规律的

网友:
没有什么规律的
都修几台 就知道了

网友:
无规律可寻,例如ASUS  F8S的板子,上面的元件都没有标号,有了图纸都没法用。

网友:
图纸 点位一个都不能少   有图纸  找不到东西 更郁闷

网友:
修电视那一套到修笔记本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啊

网友:
还真没什么规律的,,我只知道电源附近,有些图就标PC,PR,PQ之类的,还有就是某部分它的元件序号一样。跑电路,我就是看这个。。没图纸就猜了。有图纸那就方便了。。

网友:
笔记本没有这样的标示啊

网友:
沒有規律。。各家有獨自的標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