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板求助

楼主(2011-04-17):
一个长城品牌机的intel 原装主板。型号是d915pdt,主板12V短路。风扇动一下就停。拔下12V能正常转。不知道是哪个部件短路了。求思路。
CUP的管子全部取掉,能正常转。是不是都要换呀。

网友:
楼主即然你全拆了,那就那就很好办了,把管子逐个测量一遍,找出那个击穿的管子。换上一个好的管子装上去故障就修好了。希望能够 帮到你。

网友:
把供电上管全部换掉,就OK了

网友:
你都拆下来了 就挨个换上去 看哪个换上去的时候短路不就行了么

网友:
我拆上为量了。都没有真正的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拆下来量了。没有真正的短路。

网友:
看来是新手。那就全换。但要看好代换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就得拆滤波电容了,电容击穿,老化都有可能这样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拆掉还有旁边的电阻之类量一下看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场管击穿了  导致短路

网友:
3181 3110换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