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复位点在那怎么找啊,

楼主(2011-04-17):
南桥复位点在那怎么找啊,那位大哥说一下

网友(点评):
搞张点位图看 最准确

网友:
检查南桥发出的复位点正常就是OK的 开关排针。 IDE  1PIN ,PCI-E A11, pci a15,PLCC32 BIOS 2PIN ,AGP A7 。 只针对台式机的

网友:
你说的是rsmrst#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是主板供电,时钟正常之后,南桥发出的复位给板载的一些设备。让他们开始工作。

网友:
可以在PCI  A15脚查,开机时会产生低-高的电平过程

网友:
从IO的复位脚往南桥方向跑。下回别发错板块了!!!

网友:
如果是供电,时钟,都正常后,发出的复位,可以在pci a15脚,agp a7脚 ,pcie a11脚,
还有 bios的2脚

网友:
看电路图啊。没电路图一般不用量桥复位,量PCI A15PIN如有则桥复位肯定有啊

网友:
谢谢大家,学习了。本人都是自己看书的所以对有些问题总是拿不准,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在SB下面。最好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775cpu的复位在北桥和cpu的最左边的第一个数据线 AMD的在cpu座旁边的电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