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有几个疑惑一直未解。我想大家也一定遇到过。。

楼主(2011-04-17):
问题一:修液晶电源板。。或者是CRT电源部分的时候。。我修爆了好几次。。都留下心理阴影了。。怕修这个。。。
             大家是怎么避免这个问题的。。或者是什么注意的地方。。可以避免发生爆管(开关管)。

问题二:关于电容的问题:在显卡电路中有一个串联在显卡信号中的电容,老师说信号是交流电,所以可以通过。但我感觉应
              该 不是这样的。。但空间是怎么样的呢?期待答案!!

             以上二个问题,是我心中的疑惑。。在些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点评):
后面的会员都说很清楚了:电容的特性看下电工基础,这个没人跟你讨论。 修开关管击穿的电源,在保险管处串40-100W灯泡再修,原因不多说了,自己分析。

网友:
见图。。就是这个电容。。作用大家都知道。。只是想解开哪个通交隔直的理论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电容就是通交隔直的,你不会不知道吧。通过充放电实现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修电源的,只要不是脉控开路一般是不会击穿开关管的

网友:
楼主是来恶搞的?

网友(点评):
恶搞?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也就算了。至少说明你没看懂我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是:电容是通交阻直,但是,主板信号是直流的?怎么过去的?这才是我的问题之一

网友:
就是显卡接口信号是交流???不是直流吗?

网友:
电容的滤波效果差吧》

网友:
这个你只要知道电容是通交流隔直流的原理就可以了,没必要去追问为什么,那是研究员做的。

网友:
修电源接灯泡试下, 排除短路再接保险

网友(点评):
嗯。。这个方法我一定要去试试。。修电源经常爆炸。。。心理都有阴影了。。

网友:
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可以在电源保险处串灯泡,或者用220V的可调电源,降低220V来修。

网友:
第一个问题,如10楼所述,先在保险管的位置串上灯泡,等排除短路故障后再换回保险管。
第二个问题,上个电容充放电过程图,看懂了就好理解为什么它能隔直通交了。

开关K1点和2点连接时,电源E对电容C充电(注意电流方向),充满后,电流不再流通,此时电容C的正电荷在上方,负电荷在下方;
开关K1点和3点连接时,电容C开始放电(注意电流方向,与充电电流相反)。
交流电的电流方向是交替变化的,正半周时,对电容充电,负半周时,电容正好放电,对于负载来说,每时每刻都有电流通过(但对于电容,因其两极板之间绝缘,不管是直流交流,都不能直接通过电容本身,“通交”是对于除电容外的交流线路来说的)。

网友(点评):
电容通直隔交应该都知道。。但是。哪个主板上的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直流怎么过去?

网友:
电容通直隔交应该都知道。。但是。哪个主板上的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直流怎么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这个灯泡怎么接呀?我从没试过,谢谢!

网友:
说细主板控制信号其实是脉动直流电,你也可以理解为半弦波交流电,所以电容利用充放原理是完合可以导通它滴。

网友(点评):
终于找到正解了。。。谢谢。。。。找的就是它。。我就是没理解这一点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到保险两端, 把保险拆除

网友:
那个信号时高频方波信号,就是高频交流电了。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保险? 3A那个吗?把灯泡接到保险两端? 有没有问题怎么看呢?

网友:
用带座的灯泡,引出两根线,然后焊在保险丝两头引脚上。。。如果加电时,灯泡一直亮,说明电源有短路,正常应该为亮一下就灭。。。。

网友(点评):
理解,谢谢了! 那短路打值应该可以打出来吧?

网友:
要去掉保险丝的,不能忘了。

网友:
电容在电路中一脚接地,一脚接在电路中,起滤波作用。

网友(点评):
嗯。。这个都知道的。。上面已经有解了。。显卡旁边的电容信号是正弦波直流。。相当于交流。。

网友(点评):
错了。。是半弦波交流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上3A保险, 灯泡常亮,  说明有短路, 亮下灭了, 后面无短路

网友:
如果灯泡很亮,,和接在你家灯座上一样亮就说明有短路。。。。而且是大短路。。。

网友:
嗯。。终于明白电源的修法了。。(防爆芯片)

网友:
你找些高中课本看看!从最简单的电路学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不会灯泡爆炸吧  能描述下 不短路是什么样的情况(或现象)  短路会是什么样的现象吗 谢谢

网友:
排除短路再接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