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短路问题 上图和进展

楼主(2011-04-17):
PZD7 拿下来量 咋量都是短路的啦 ,PQ5 5678脚 对地短路,拆下后 PU3 18脚VCC对地短路 是否可以判定PU3 3887坏

网友:
PU3 18脚和 PQ5 56 78是相连的

网友:
原来插电源 马上保护 电流上升到4A以上 拆掉坏的二极管 和PQ5 有待机了 0.076 PQ4 123脚 18V

网友:
摘掉PZD7二极管 不短路了 换了一个 继续烧毁 应该是3887坏了吧

网友:
接着拆啊,看看vcc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