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无线上不了网

楼主(2011-04-17):
一台联想z360无线用不了重装了系统官网下的驱动无线还是用不了无线开关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我 现在也遇到此问题 纠结。。

网友:
BIOS恢复下默认设置~~看看

网友:
这种机器经常出现的无线上不起的故障 一般恢复下下就好了    要是还不得行就该考虑硬件问题咯

网友:
Z360有两个无线开关。 其中一个物理开关在CD壳边缘、。还有一个开关是靠软件实现的必须安装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软件名:Energy Management  可以在联想官方驱动下载到的电源管理。  安装以后你按FN+F5开启无线网卡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楼主试了么?

网友:
楼主如果开启了无线网卡还不行的话,最好是换个无线网卡试下

网友:
好了谢谢各位了  boos恢复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