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显卡一长两端报警维修思路(求月饼下凡)

楼主(2011-04-17):
实际这是一个讨论帖。我修了有半年显卡(只修显卡),碰到这种显卡后1、擦金手指,2、测核心、显存供电,3、打时钟数据阻值,4‘、刷BIOS,5、再孜孜不倦的加焊GPU,再后来如果1234搞不定后,直接踩上两脚。
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月饼老师要是能给个思路就好了。

网友(点评):
踩上两脚还不如拿个锤子。难道月饼成仙了,求月饼下凡? 做什么都不急不得 记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
16对耦合电容也要查,还有复位也要查下,背面掉件也有可能

网友:
直接踩上两脚,再丢垃圾桶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对耦合电容应该是数据和时钟吧?我不是很清楚。都测量过

网友:
显存一起换了

网友:
恩,踩上2脚我经常干

网友:
踩两脚这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