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SL的笔记本开机显示画面后停在LOGO那里不动了!有图有测试结果!

楼主(2011-04-17):
刚刚发了一贴。。但是讲解的不够细。。这次我还拍了几张图!

问题一:如果说BIOS有问题。。还能进BIOS保存?

问题二:在图片中有一张出现了F1  是进系统,F2 是进BIOS 我按了F1就死掉了,如果按F2还能进BIOS

问题三:在图片中还有一张是有华硕图标的那张照片,这种情况是我进BIOS保存后再重启就会这样。。只在关机把BIOS电池取掉,再开机才会出现F1 F2 。。。

刚刚我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想换掉。。但是个人又觉得显卡有没有可能有问题呢?也许显卡有故障导至在开机画面死机了?

以前修主板的时候,刷BIOS 经常是开机就在LOGO 画面就死机了,那种刷BIOS就搞定了。。求解答!

问题已搞定!换南桥好了。。南桥芯片是SIS 968 !本人得出经验:如果停在LOGO那里,不动。。放电后看能不能进BIOS 如果能进BIOS证明BIOS  百分之90没有问题!

网友:
没人回复啊,高手都哪去了?

网友:
你把我们给绕晕了 简明扼要 说想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
象是屏也坏了

网友:
硬盘没问题吧

网友:
问题一:如果说BIOS有问题。。还能进BIOS保存?
  BIOS肯定没问题
问题二:在图片中有一张出现了F1  是进系统,F2 是进BIOS 我按了F1就死掉了,如果按F2还能进BIOS
   按F1后它就要引导系统了,硬盘及相关接口正常吗?
问题三:在图片中还有一张是有华硕图标的那张照片,这种情况是我进BIOS保存后再重启就会这样。。只在关机把BIOS电池取掉,再开机才会出现F1 F2 。。。
   你重设保存BIOS设置后这是正常自检显示的LOGO界面,后面在自检CPU内存硬盘等。而你将BIOS电池取掉板子的BIOS设置跟日期时间被初始化即会出现你所看到的F1、F2

网友:
哥来 解答解答     首先 你要  把  网卡 声卡  的芯片的供电  都一个接一个的断掉      反正就是所有外围设备的供电都断掉   让他不要加载外围设备( 声卡芯片网卡芯片也是外围设备)              再试一下     看能不能进系统     再不行 刷bios       卡  LOGO  是由于外围设备有问题检测不过才会卡的      慢慢试吧    只需要断掉供电的保险即可

网友:
是什么显卡,做一下显卡看下,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看看这篇文章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启发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by%3Ddateline.html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上的扣分    俩个问题没有任何关系的  瞎回答

网友:
卡LOGO很多都是外设引起的,如果你没有刷过BIOS,那还是刷个BIOS先,修这些怪怪的问题就一个一个排除好点

网友:
排出硬盘故障外,,南桥及其外围可能有问题

网友:
档LOGO的时候,最好用键盘把LOGO画面去掉,看主板检测到那一步才档LOGO。

网友:
还是看看,USB口,是不是短路了,还就是摄像头,再WIFI。。再网卡。。把他们的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USB设备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