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和黑屏

楼主(2011-04-17):
         小菜鸟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暗屏和黑屏是怎么区别呀!·黑屏下对光能看到图象是暗屏还是黑屏呀·!另外高压升压器坏了怎么看出来的呀?外观上和检测上怎么知道好坏?

网友:
暗屏可以看到底影的,黑屏就要看什么问题了

网友:
黑屏是整个屏都没有显示,但黑屏可以看到影子,而且可以正常显示,自己做条测试的高压条就可以试出来高压是不是坏了

网友:
黑屏和暗屏好认,白屏是怎么回事?我好像没有见过很白的屏,是不是指显示器要打出字符之前的那种微亮的屏啊?

网友:
暗屏是灯管没亮   你认真看能看见图像 很暗的   黑屏时什么都没有  跟没开机一样黑

网友:
一个是有图像没背光,一个是根本没有图像也没有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