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F769A烧行管

楼主(2011-04-17):
接一台联想机,开机吱吱声,测行管三脚阻值只有几十欧了,行管型号是C5909,然后我就用J6920A代换,开机指示灯绿灯,但是一插数据线就发出啸叫声,没显示,指示灯黄灯,但是测行管没坏,其他地方没发现短路,请问哪位知道什么问题?是行管不合适吗?

网友:
吱吱响?是不是行频低了,量一量行管的激励波形。

网友:
你拆了行管也一样会是亮绿灯,关键是你换完行管后,,有没有起振,,二次行电压是多少,有没有升压,,这些都测量一下,,

网友:
如果总是烧行管要查激励电路和逆程电容,还有高压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