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

楼主(2011-04-17):
7300GT显卡,维修前花屏,加焊GPU后诊断卡7F,屏幕不亮,试机的时候显卡背面有黄色的光闪了一下,是不是有东西烧了,但是又看不到任何痕迹,现在三基色的第一个接口也短路了?现在的故障为诊断卡跑7F,三基色第一个接口短路,屏幕不亮。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gpu连珠了,重做bga吧

网友:
还是gpu有问题  重新做下 或是换个试下把

网友:
打一下电容阻值

网友:
换个桥重做啊

网友:
修以前先跑一下MATS 确定是显存还是GPU问题盲目得加焊只能是故障越来越复杂

网友:
三基色第一个接口短路,查看有关三基色的贴片电容电阻看有无损坏,如果没有那就是GPU内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