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IR 1237 开机白屏

楼主(2011-04-17):
苹果 AIR 1237 开机白屏 能听到开机声 。。。然后就 白屏 屏线 换了2条 屏 单独测试 都正常 。。。。请遇到这类问题的 给点经验
苹果

网友:
苹果机没有BIOS的,开机白屏是正常的

网友:
苹果 开机 就是白啊 啊

网友:
是啊 白屏正常的。 开机按住ALT,看能不能从光驱启动,可能是系统坏了哦。

网友:
又仔细 看看了看 屏 幕有亮线 这款笔记本不带光驱

网友:
可能是系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