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553-P3机,故障代码26求助,

楼主(2011-04-17):
今接一老TCL--P3机,SD内存,开机出现起动WINDOS时出现蓝屏,断电COMS放电后,出现选择起动项时,无论是正常起动,还是安全模式,都出现一模线在闪,不能往后读出WINDOS,代换内存无效,系统也正常,代码跑26就不动了。开始CLOCK亮,在模线闪时不亮。集成显卡,看它开始显示的WINDOS画面也正常,不像显卡的问题,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已经显示了就不要再看诊断卡了

网友:
它不能过,只能显到起动条,然后就只有一个‘--’一闪一闪,一直闪。

网友:
26之后就显示了,,,

网友:
试换北桥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啊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CPU和内存的频率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