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维修不过内存

楼主(2011-04-17):
客户送来一台东芝M18的机子,说不能够开机,电源接口有点问题,试一试,电源接口有问题,拆机换接口,换好接口,上电到0.25不跑CPU,这个机子1987容易虚焊,加焊不行,换1987OK,电流上到0,5--0,6。不跑内存,上内存打阻卡,没有时钟,加焊北桥不行,请高手指教,维修时钟的思路,谢谢了

网友:
cpu复位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了,。。。

网友:
去查时钟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