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杯具了,估计主板坏了,求助

楼主(2011-04-17):
前天天晚上折腾了一下,彻底舒坦了,启动不了了,具体症状为按开机键通电风扇转1秒就停止,估计可能是主板坏了。有无高手告知下如何确定是哪个硬件故障?以及哪里能修?
板子是R2E,U是I7。因为北桥高温,我没去动U,加上R2E主板的北桥QPI供电是独立的一个模块,我就压、拔了几下,就挂了,再拔插也没用了。
拔掉QPI模块(显卡、声卡、CPU、硬盘、内存都在,所有该插的电源线也都在),主板能亮,风扇也能长转,不过无法启动,显示器黑屏,无任何显示。
光一块主板(插着QPI模块),什么都不插,就插24PIN电源,也能亮。不管插不插CPU,只要插上那个8PIN的供电,板子就自动停。这个自动停好像不是电源保护,电源保护的话是自动断电的吧,由于这个主板上的有板载按钮,并且只要通电就能发光,按钮在自动停的时候还亮着,并没有黑一下,所以估计是主板保护吧。
以上的自动停时的症状都不像是电源断电,因为板载的按钮灯都不会黑一下。
应该不是CPU坏了吧,那么大家猜测应该是哪坏了呢?QPI模块?主板8PIN供电?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亲,看了你的描述感觉像是CPU供电电路出了问题哟。。。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你八pin电源上 仔细看他都给谁供电 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查查供电应该是有短路,很可能是CPU

网友:
查查CPU边上的场管把应该有击穿的

网友:
MOS未见异常,也无异味

网友:
I7应该有保修吧?自己想练练?

网友:
可怜的小7别挂了,北桥供电过高击穿小7就危险了
一般主板都3年,I7出来1年多,走保吧

用AMD LE1150的我路过
坐等推土机

网友:
桥或CPU座按松了吧。

网友:
开焊了吧,如果没过保,别自己修了

网友:
查下CPU供电吧,貌似供电不正常或者有短路现象

网友:
多传受点,学习了。呵呵

网友:
I7 U应该没问题,应该是X58板子的问题,板子是工包,无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