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s03

楼主(2011-04-17):
查了一下    待机0.004   开关上按下 有PW SW#发出   但是 没有待机电压  系统供电芯片是MAX1999    MAX1999  的供电REF  LOD  等等 都有   就是没有 ON3  ON5   这俩个信号是有ALW_ON控制的   但是 ALW_ON 没有电压  ALW_ON是由 KB3910SF 发出的  请问 SONY的这个机子开机之前有3V和5V  还是开机之后有的     还有就是 请教一下  KB3910的大致工作流程  小弟谢谢啦

网友:
好孤单啊  就是没人来回答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发这个图啥意思?   我现在的情况是ON 3    ON5的控制信号没有?  是EC 发过来的   EC的工作条件 大致的说下

网友:
应该是触发后才有3V5V的。

网友:
抱歉刚说错了,是待机就有3V5V,当MAX1999有主供电后25脚会产生ECVCC给EC供电,EC有供电后晶振开始起震并产生RST复位,然后输出ALW_ON信号送给MAX1999当MAX1999收到触发信号输出3V 5V ALW,给南桥供电。当供电正常后由MAX1999输出个信号ALW_PWRGD信号告诉EC 3V 5V南桥供电OK,当EC收到这ALW_PWRGD就会发出一个PMRSMRST信号,这时就等待开机信号。

网友:
你在主板维修区里发笔记本问题,主修笔记本的大侠们基本都不进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