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单桥通病

楼主(2011-04-17):
今天修了4台HP V3000的机器,都是AMD的U,MCP67的单桥,都是按开机键
没反应,加焊桥都OK了!

网友:
待机都正常是0.04A

网友:
这机器桥不好做,三合一的桥本身热量大。再跟amd的一配合,

网友:
单桥工作负担大 发热大容易虚焊
我一般条件正常都是先加焊桥的

网友:
我这里直接换板的  换板的成本是0

网友:
楼上真黑啊,我都是加焊处理,极少返修

网友:
无商不奸啊。。。其实我也是能换则换,哈哈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先修,换代价太大,客户不愿意,看来楼上的都有两手嘛

网友:
主要还是因为发热大,如果散热不好就会出问题,,

网友:
呵呵 惠普延保确实可以换板

网友:
我还真都是直接叫客户换的
很少碰到客户叫你修的

网友:
HP怎么去延保?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个,客户在拿来之前让别人动过了,把桥给烤爆了

网友:
hp机子的确可以换板,不过4月底就结束了,

网友:
现在还能保换板呀?

网友:
这的确是个通病,前几天碰到过,拆下拿风枪吹了下好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很快就返修的了。这个桥不太容易做的好。

网友:
我是从开机键往IO的108脚飞线解决的,而且已修过4个机子了。

网友:
楼上的往IO飞线是什么用意呢。要是桥开焊了,你这样做能解决?

网友:
飞线也行??

网友:
myhome31说的是另一个通病。经常断线。

网友:
这种机90%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HP怎么去延保?
往IO飞线????桥空焊也能搞

网友:
如果是容易虚焊的话,光加焊的话,时间不长还会出现在再次虚焊的事情,但从维修的角度出发的话,是不是还做一些其它的有助于散热的操作呀

网友:
单桥的的确是问题多多,特别是NV芯片对A U的

网友:
- 单桥的都是这样! 容易出问题。 现在我们i3 i5 i7 几乎全是单桥了!

网友:
直接加焊改良散热也顶不了多久,少则三两个月多则半年,又虚了。现在我都是重新植球做BGA 效果好些。V3000的桥芯片特别坚啊,我曾经反复N次做BGA都不坏,象6150芯片,温度高点就爆了,心痛死

网友:
做维修不黑不行啊    做实在的哪有钱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啥原理啊,难道不是开焊问题?

网友:
那机器的桥最烦人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这样跳线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三桥合一的桥,南桥集成,所以最好加焊,重做没有见好的。。。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利用IO唤醒功能来开机的。

网友:
加焊容易返修啊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还不如换下主板

网友:
学习了,我们要感谢惠普啊 ,

网友:
最好植株哦不然很容易坏的啊

网友:
学习了 ,现在惠普的机器是不是口碑相当的差啊~~~

网友:
惠普V3000的散热有很大问题,使用时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这样的单桥板子

网友:
一般加焊不行就换板 懒得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