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真负载掉电

楼主(2011-04-17):
同行送来的主板,不亮,我看了一下,没有外伤,插上电源,上电,诊断卡不跑码,有4到5秒就掉电,我换上假负载测CPU电压,都正常,也不掉电,但是换上真U就不行,那里的事呀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场控制极波形,再把管理芯片杀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遗憾的事没有示波器

网友:
      典型的虚焊  上U加大了电流   你把U的供电管加焊加焊

网友:
cpu座子有没有虚汗啊。、。。。。。。。

网友:
封装的U就加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上假负载了还可能是封装的U么???

网友:
封装的CPU座子

网友:
这个原因是虚焊引起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