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怪问题

楼主(2011-04-17):
此机二修机,客户拿来时有显示就是会断电。之前烤过桥。试装系统没有断电死机之后,重新加电灰屏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置也没有显示偶尔接外置屏会显示一会,再开多几次机外置,屏也没有显示,只有背光亮灰屏。散热器有点汤手。重新植了合一桥,显卡也是无果。BIOS刷了也是一个样。真是郁闷,有那个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最好找个显卡板代换下,或者找个机器试下显卡板,这个机器显卡和2合一芯片都是通病,最好能区分是那一块问题

网友:
换个全新的芯片试一下,老的芯片可能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拿过来屏是有显示的,客户说系统还没有装完就断电了,再开显示LOGO又断,有时还没有亮机又掉电重启,我接手搞到现在这样子,真是郁闷

网友:
有背光无信号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已经怀了呀!建议换个新的显卡!

网友:
來吸收經驗。。請問板主修出來了嗎

网友:
修好了,换掉显卡有显示花屏,找到屏线跟屏接触不好。断电问题也找到了,显卡坏的原因也找到了是前维修者留下的隐患。在此多谢楼上的同行。